华硕点位图TSICT为何不显示底部菜单?

楼主(2014-04-13):
华硕点位图TSICT为何不显示底部菜单? 以前用XP可以显示 , 现在换了WIN7 了,显示不了正反面选择的菜单,尝试分辨率,也不行 ?

网友:
你不全屏试试

网友:
手动拖动

网友:
全屏试过 各种分辨率试过  之前XP系统可用 现在WIN764位系统 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