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打印效果差

楼主(2014-04-13):
手头上有台HP1020打印机,现在进纸后打印出来的画面效果,有一定角度整体偏向左,不管是从底层的进纸匣或是上层的单张进纸匣都一样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这台打印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打印出来的效果,字的笔画都比较细,象蚊子脚一样。比如“一”字,这一横就非常的细了,差不多快看不见了。只能将字体的打印效果增粗才会好看点。

另外就是如果打印的字很大,也就是大而粗,正常的应该会比较黑色比较明显吧,但是这机器字体明暗的效果不行,也就是字颜色较淡,像是里面的粉不够了。但是墨粉刚刚才加过的,满的。

网友:
换个品牌的碳粉吧,莱盛的碳粉还行。。加粉时注意手指别摸到磁辊。

网友(2015-03-30):
刚刚替别人加了一个这个型号的硒鼓的粉,放进自己的打印机打印测试页,结果发现页面还是偏左的,这个问题应该跟硒鼓没有关系了,是在机器本身方面,一时没有头绪。

网友(2016-08-15):
打印出来的文字笔划细,是硒鼓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磁棍那根弹簧氧化严重,导电能力下降引起的吧
一时没有多余的磁棍的弹簧拿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