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 自动开机

楼主(2014-04-13):
4741G自动开机。板号:09920-3 JE40-CP 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有。

拆机后测CMO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3V的上去 ,接电还是自动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

   维修经过:测RTC_AUX_S5电路已经正常到南桥。

加焊南桥,还是老样子。。用表笔强行关机,时间长后就不会触发了。发现待机有点偏高。0.095。。。

短接G11开关点。。开始以为是某个电压提前出来导致南桥自动触发,一个个排查后都没有。。

然后再看外设,发现网卡微烫。。就是它了。拆掉网卡后待机正常0.010。。触发亮机。。关机正常。。

网友:
没分了,大伙给点下载分呗。。谢谢了。。以后有什么经验都发上来了,问题虽小,但也都是个提示。。

网友A:
楼主好运气 。不过觉得 应该这个问题 早应该发现的了 。待机微短路 ,一般都会直接想到网卡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气 。不过觉得 应该这个问题 早应该发现的了 。待机微短路 ,一般都会直接想到网卡的 。

呵呵,循规蹈矩,一步步修囖,还有,开始也摸过网卡,没感觉烫,要时间久了才会发热。所以后来才发现的。。

网友B:
没换网卡之前,自动上电后进系统网卡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换网卡之前,自动上电后进系统网卡可以用吗?

这个没有测试哦。同行拿来的机器说自动开机,关不了机。。还是月饼老大说的对,是网络唤醒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测试哦。同行拿来的机器说自动开机,关不了机。。还是月饼老大说的对,是网络唤醒信号出问题了。 ...

哦,原来如此,月饼老师确实是火眼金睛啊!

网友D:
一般网络唤醒信号名称是叫什么的?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 去图纸怎么找也找不了 也不知道以后碰到这个信号该如何去反推?

网友E:
待机0.095就是有点高,这个机子应给是5V有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一侧就知道了,其实我看没有什么难的,主要是要细心就可以了!

网友:
网卡短路  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网络唤醒信号名称是叫什么的?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 去图纸怎么找也找不了 也不知道以后碰到这个信号该如 ...

WAKE# 月饼老大已经点出来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095就是有点高,这个机子应给是5V有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一侧就知道了,其实我看没有什么难的,主要 ...

万用表量不出来,是微短。。一插电源就触发了,怎么看待机,只有强行拉低开关PWRBTN#才可以看到待机。。而且是WAKE# 网络唤醒出问题。。。

网友:
估计打雷了,,

网友:
网卡好像很容易坏啊  又到了夏天  打雷的天气又来了!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wake# 导致的吧  此信号不能为低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起作用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自动触发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网卡短路,上网也正常吗?

网友:
做维修就得细心在细心

网友:
再过一两个月此类故障会gj

网友:
你这个网卡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试试能不能上网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