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250le-gd3显卡求助

楼主(2014-04-13):
一块七彩虹逸彩250le-gd3,512M,一开始开机能点亮屏幕,进入图形界面一分钟内黑屏,包括进BIOS也一样,开了几次后就直接点不亮了,测显存和GPU电压都有,并正常,加焊了显存和GPU,没有改善,风扇运转正常,没有零件发烫,请问会是哪里问题,想刷BIOS,但找不到这个显卡的BIOS。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故障,可能的原因是很多的,譬如黑屏时各路主要供电是否正常(除了你说的那两个,还有好几个必须的供电),显存故障、设置的频率等等,猜是猜不出原因的,只有经过检测才能判断。维修重在检测,不能只知道焊。

网友:
显卡标签贴的是,逸彩250LE-GD3 CF黄金版 512m,另外显示器插入显卡,显示器灯没有变黄色,试过其他显卡,只要插入显卡,显示器灯马上变黄色,是在不开机情况下

网友:
你是风枪吹的加焊么?
最好用BGA再焊次,成不成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只知道焊!焊!焊!别的就一点招也没有啦?

网友(点评):
显卡电压都正常还黑屏,NVFLASH检测不到显卡bios 除了重植核心还真没别的思路了,荣生师傅指点下?

网友:
要是电压正常,又没有明显的外伤。只能焊了。

网友:
看看7805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