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不触发

楼主(2014-04-13):
联想SL410集成一台,市场的同行搞不定拿过来的。待机0.01故障不触发,待机0.01。拆机后发现修得的地方还挺多的,EC,bios都动过了,最让人恶心的是助焊膏这一堆,那一片的,实在是没有维修品德。没办法先用洗板水清洗,三四遍过后终于干净了。我这个人有这个习惯,容不得板子脏,影响心情。好了废话不说打开图纸,测了下EC的条件都成立,由于不放心上家重新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测RTC_RST#只有1.02V,哈哈故障找到了,明显不对嘛,应该是3.3v才对,要么是南桥挂了要么是电路问题。去掉R431,还是1.02V ,谢天谢地,南桥没挂,打黑胶的南桥实在是有点不想动。电路问题就好搞了,再去掉D7,测得D7前端电压3.3v正常,看来是后段有短路拉低了,拆C480没好,最后拆到C488,OK了,把电容补上ok

网友:
给力啊,我也有个SL410K集显的机器,烧了保险,烧大二极管,都是烧糊的哪种,谁修到过 我怀疑客户的电源有问题,电源不是原装的普通待用的,大家谁修到过

网友:
hao  hao  xue  xi

网友:
楼主高手啊,膜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上家也太衰了吧

网友: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啊

网友(2014-05-24):
情况都没说清楚

网友:
很多不触发的,要细心

网友:
这款机子很多的无待机。

网友(2014-07-28):
你这帖子小小白真心看不得,楼主敢详细点不

网友:
由COMS电池或者待机3V提供南的3.3V待机没有?

网友:
还是认真的,不能不开机就动开机芯片,刷bios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遇到的就没你这么简单。

网友:
是小电容坏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