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动车电源适配器中的 BT151-500R 如何确定其是否正常?

楼主(2014-04-13):
一个电动车电源适配器中的 BT151-500R 如何确定其是否正常?
除了下面这样量左右边上的两个脚有数字,其它怎么量都是无穷大。兄弟基本是个外行,纯属爱好,请高手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单向可控硅吗!应该是好的。

网友:
见图

1脚是阴极,2脚是阳极,3脚是控制极,但是我测量发现1-3脚之间,不管正测还是反测,都是一样的值134,不知这个是不是叫击穿?手上没有好的元件可参考,请高手指点。好的元件应该是测出什么样呢?

网友:
看你的值,可以垦定,这个料是好的,

网友:
请问怎么测?

网友:
到网上找个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