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显示器 开机 一段时间后这样

楼主(2014-04-13):
这是开机 一段时间  就这样   刚开机没事   感觉是用的时间一长 就这样   机器 凉凉  就好   到底是屏的问题 还是  电路板或者驱动板   有无维修的可能性

网友:
屏问题是不可能的    屏线和驱动板最可疑

网友:
应该是平的问题,屏的cof的问题

网友:
百分百是屏的问题,不用修了,是屏的模块问题,除非你那边有人能压屏模块的,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试试,用胶条垫在模块焊接的位置,用烙铁烫,运气好,可以修好的,我有试过,试试吧。

网友:
不用看了,是逻辑板和屏的连接带脱焊,这东西要有压屏机重新压了才能修好

网友:
是屏线问题吧,一般难搞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22寸的DELL ,我的是屏的问题,我有二台,一样的,一对换就知道了,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问题   修不好了

网友:
不好搞了吧!

网友:
不好修,换个液晶板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凡是这种出线的不管横竖,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判死刑。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你拆开之后试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摸摸屏线路板的芯片烫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或者是屛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自己订个驱动板试试就好了,反正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