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飞利浦 190EW9 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4-04-13):
查了下貌似该型号此故障挺多的。
显示器开启后出现显示画面后一秒这样就黑屏了,但是偶尔能开启后不黑屏如果不关闭它基本没事,一关闭显示器大多还是黑屏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开了,看电源板似乎没看到虚焊,有人说是灯管虚焊,我拆了下去,灯管倒是拆下来了,没找到焊点在哪,差点没把液晶面板弄坏
求指点

网友A:
要么灯管问题,要么高压板部分出问题,自己可以拿好的灯管插上确认一下。不过飞利浦大多数都是灯管部分某一根脱焊导致的,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灯管问题,要么高压板部分出问题,自己可以拿好的灯管插上确认一下。不过飞利浦大多数都是灯管部分某一 ...

我猜测是虚焊了,因为有时能使用,不关闭显示器一般没事
但是那个灯管在哪补焊我没找到地,晕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了,这是通病,你可以先用一个坏屏,但灯管正常的屏,在高压上一个一个代换,然后确定是哪根灯管再拆屏,重焊下灯管

网友:
把灯管  换成双灯的  就好了

网友:
这就是灯管的 事  你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了,电圈是不是供电不够啊

网友:
是同事的,我不是专业修的 ,如果是高压或者灯管坏的话,没有配件进一步弄了

网友:
一般出现亮一下就灭的情况大多数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情况,维修高压板的话最好进行去保护来维修,去保护来发现问题,这样维修高压板比较快。

网友:
一般灯管的问题用了几年后换掉

网友:
灯管坏的几率大

网友:
你只要轻轻的带一下灯管线看不看是不是线烧化了不就行了吗,或者自己做一个测试灯管的啊,看电流也可以判断,我一般都是看电流测试灯管好坏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真的佩服楼主的精神啊。看看灯管的接头啊,把线解开,看那个掉了。

网友:
检查电源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