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笔记本上的声音调节器

楼主(2014-04-13):
这是东芝笔记本上的声音调器,看他的原理没有阻值的一个东西 ,谁有啊

网友A:
炭膜电位器会有阻值
而这个外形象
拆开不是的
这个是步进式电子音量调节用的旋钮,转时有一卡 一卡的感觉
原理相当于按钮,每按一下(一卡)就有一定量的改变
这个又不会坏的,拆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炭膜电位器会有阻值
而这个外形象
拆开不是的

这个不是坏了以后拆开的,是中间的轴断了,只能更换,不好找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 上次一个同行拆主板时候不小心拆短了 后来还是老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