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竖线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3):
几天前换下来的一块华硕的显卡,今天没有事拿出来修上一修。先上图看一下这款老款显卡 没有看到型号的标签,出现的故障是这样的: 有竖线轻微的花屏,字体颜色五颜六色,进桌面还有点花点,鼠标一动会越来越多。加焊了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更换了附近的电容,也是一样的结果,用手去摸显存芯片,发现背面下方的一个显存,会有明显的增加花屏竖线的效果。型 号是:HD5DU561622CT-5 DDR 256M 16bit 500MHZ 的芯片,在别的折件板上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同型号的芯片,后来看到有一个三星的显存,参数大致相同:K4D551638F-TC50 焊上后,显示一切正常,至此修复完成!
小问题,发到论坛上,和大家多分享一下,以后有小白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做的参考,高手勿喷!

网友:
用手摸来确定是不是有点风险....

网友:
我也喜欢用手摸 不会摸坏的

网友:
i不错,我很少修显卡,花屏和不屏,供电正常直接加焊GPU,好不好就拉倒

网友:
论坛精华,,之得啥新手好好学习,然后不停的学习

网友A:
楼主利害,这么说,是楼主换了一个DDR 5  256的一个显存芯片好了》

网友:
触摸法乃修版手法之一,对新手的确很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利害,这么说,是楼主换了一个DDR 5  256的一个显存芯片好了》

是的,感觉显卡上面的显存有主横扫描的,有主竖扫描的!

网友A:
加焊那个显存,是不是也可以呀?感觉换着有难度,我 弄不好了。

网友:
也是很好用的技巧

网友:
。这种破显卡 ,,有意思  修吗

网友:
只要能够修好就行  也是维修者乐趣

网友:
顶楼上  维修有时不考虑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那个显存,是不是也可以呀?感觉换着有难度,我 弄不好了。

四个显存都打焊了,还是不可以用,只能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感觉显卡上面的显存有主横扫描的,有主竖扫描的!

这是把图像显示的行场扫描理论生拉硬套到数字图像信号中来,毫无一点根据。花屏的图形就像万花筒里面的一样多,只有靠软件检测定位才是正道。你这种老掉牙的DDR2显存因为引脚在外面,手摸上去可能会有所反映,BGA的显存就不会了。所以这种维修方法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网友D:
修显卡有软件测试可以判断是哪个显存,好几年前经常修,现在很少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把图像显示的行场扫描理论生拉硬套到数字图像信号中来,毫无一点根据。花屏的图形就像万花筒里面的 ...

你讲的才是王道,真正的了解显卡的人。没有真正修到过BGA显存故障的,有了以后一定多请教你!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很多用软件检测花屏故障的帖子,可以多参考一下。至于软件,除了比较高端的,(尤其是A卡)一般的也都能下载到。足够你们目前使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显卡有软件测试可以判断是哪个显存,好几年前经常修,现在很少搞了

不怎么会用,以后多研究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讲的才是王道,真正的了解显卡的人。没有真正修到过BGA显存故障的,有了以后一定多请教你!

以前记得用,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个芯片,所以无语,看来还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用软件测试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2014-05-13):
有软件可以测的吧

网友:
屏和不屏,供电正常直接加焊GPU,好不好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