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短路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4-04-13):
机型: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09911-1M
故障:大短路

        前言:同行送修,接手一看是大短路,心里暗喜,以为很快绝杀,就可以收票票了,没想到这次不幸碰到个辣子啊!!

       速度拆机,采用烧机大法,竟然烧不出来,心里想麻烦了,不会要一个个量吧,根据DCBATOUT所到之处,量了一部分,没有找出来,嫌麻烦就丢在一边,修其他机器,下午时手头机器清的差不多了,又拿出此板,想既然烧不出来,就仔细看看有无元件烧痕,趴在上面死瞅,还真给我在待机电路处发现了电容C689有一点点烧痕,见图:

拆下一量短路了,取一好的补上,大短路解除,通电,竟然自动触发上电至0.102处掉电,这下麻烦了,难道有短路或缺电压??

扫了一遍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看上电时序,一个个的找,在触发上电瞬间,各处电压都有,难不成大短路烧坏了其他地方??因有其他维修任务,此板在前后两天根据时序量了两次都无果,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时间就是钱啊!!通电就自动触发上电,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修电路的,怎么就查不出来呢!!郁闷!!

临下班时,突然想了下,此机CPU供电处的铁壳MOS管容易坏,难不成大短路也造成铁壳管坏,铁壳管G极和S极是罩在里面的,就量测了PU6的20、21两脚,是正常的,

看铁壳管正面外观也是正常的啊,看我取下来的铁壳管,见图:

看到反面有点烧痕吧,取下时测量是正常的,,不管了,直接换了个新的,通电,不自动触发了,心里一阵暗喜,好现象哦!!!
触电上电至1.4几掉至0.9几,期间有跳变,感觉不正常,接屏果然不亮机,难不成还有问题,呵呵,我要抓狂了……

再次横扫主板各大电感,显卡供电L19没有电压,量测显卡供电芯片U48  ISL62872的各脚条件,均正常,不出电压,见图:

想直接换,可这次没有芯片了,订了几片。今天芯片发到了,下午上机,触发后电流上至1.4几后掉至1.2左右,期间跳变正常,成功亮机!!

把图附上,方便大家参考,图也不是什么新图了,有的就不用下了。

总结:大短路有时候就是一个电容一个P管的事,可有的时候问题就会严重的,此机能修好,是因为我不离不弃的坚持着。
           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修好能收到钱还不返修才是王道!!!

 会员2289692元2022-11-29 11:46

V460 LA46 DIS MB.pdf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前两天也搞了个B460的,也是大短路,不过没有坏电容,保护隔离的一个小MOS管短路,还有一个CPU供电的上管短路,以为烧了CPU,还好没有,铁壳的MOS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前两天也搞了个B460的,也是大短路,不过没有坏电容,保护隔离的一个小MOS管短路,还 ...

此机的铁壳MOS管,先在板子上,后取下来的测量都没有发现异常,没辙了才怀疑到它,没想运气有点好,拆第一个就发现问题了,不过在怀疑到它之前的检修过程是挺苦的,要根据时序一个个的找,就是找不出原因为什么会自动上电掉电重启,修出来也许会觉得很简单,我们维修人员发贴主要目的是共同分享维修过程,共同勉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前两天也搞了个B460的,也是大短路,不过没有坏电容,保护隔离的一个小MOS管短路,还 ...

感谢大家的评分,谢谢!!我会继续努力抽时间发贴分享经验心得的!!

网友:
楼主很犀利哈· 学习了·

网友B:
0.102掉电的时候 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02掉电的时候 有CPU供电??

这个电压没有完全出来,在掉电瞬间,反复测,有时候出来一点,

网友C:
这个机器出问题的地方多呀,上次清理灰尘,装上就不触发了 ,结果是EC 的程序掉了!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出问题的地方多呀,上次清理灰尘,装上就不触发了 ,结果是EC 的程序掉了!

这个机器问题是比较多的,铁壳管容易坏,,这次应该是大短路冲的,

网友:
B460这机子是蛮容易坏的  不过这也是给维修人员带来银子  !

网友:
这款机器是铁壳的MOS管容易挂

网友D:
我现在一个蛋疼的问题 以上 情况 都搞好了 ,可是电流 在1分钟左右 屏幕进系统地时候 从正常1.4 缓慢上升 到2.0以上 白屏 掉电了 ,奇怪了,为什么一分钟以后缓慢上升啊?62882  4个铁壳都换了 HM55 我的店里的员工换过,没换 62882之前 。HM55BIOS涮了 大家分析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一个蛋疼的问题 以上 情况 都搞好了 ,可是电流 在1分钟左右 屏幕进系统地时候 从正常1.4 缓慢上升  ...

缓慢上升肯定是不正常的,看看桥下面有无掉件,查查转换电路及信号等,这种情况要仔细查的,比较磨人

网友:
之前好像也碰到这问题大短修好0.2电流

网友E:
不得不说楼主很强啊 学习了

网友:
够郁闷的,这么多问题

网友F:
上次修了几大短 上管MOS坏 换上新的 都是电流0.6几 不跑码  没修的起来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说楼主很强啊 学习了

过奖了,只是问题多一点,其实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修了几大短 上管MOS坏 换上新的 都是电流0.6几 不跑码  没修的起来  客户拿走了

有点可惜了,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G:
这个用普通的上管也可以吗  我这里刚好有一台  想试下

网友:
我修过的都是铁壳管坏了,还有CPU供电芯片也一起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普通的上管也可以吗  我这里刚好有一台  想试下

用普通的管也可以改,效果不怎么好,最好还是用铁壳管

网友:
看样子铁王八坏的多啊!!!!

网友:
MOS管铁壳的真容易坏

网友:
跟楼主坏的同一个电容,裸板0.6,上cpu0.12掉线。但是貌似换了铁壳还是一样。悲剧啊

网友:
打短修好了 电流0.7-0.6-0.7 不亮啊

网友H(2014-05-19):
lz好运气啊 我这两天碰到两台B460不出CPU供电电压 求帮忙。。上下mos更换过 芯片更换过 开启和供电都有 用示波器mos管G级有闪波;打电感前段也有闪波,后端没有  求思路 谢谢LZ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好运气啊 我这两天碰到两台B460不出CPU供电电压 求帮忙。。上下mos更换过 芯片更换过 开启和供电都有 用 ...

查查其他条件是否满足,不能拘泥于CPU这一块了

网友:
学习了,作为新手的我,看来还需更多修理实躏。

网友:
问题好多 啊。一般b470都会烧那些小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查其他条件是否满足,不能拘泥于CPU这一块了

你是说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其他条件?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下mos的G级发现有闪波 (一闪就灭;为什么会是闪波呢?除了芯片就是mos管还有其他地方吗?安道理应该会有方波)也抓了下电感也是一样只有闪波

网友:
楼主你量CPU的上管都是正常的,为啥还要拆下来呀,靠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那个mos管拆的太有水平了  第一个就中了

一般左侧第一个容易坏

网友(2014-11-14):
楼主很给力,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一下子换了这么多的配件才好,估计上家也烧机了吧,把故障范围扩大了。

网友:
铁壳场效应管要拆下来才能测吧?找不到可以改

网友:
不离不弃的坚持着

网友(2014-12-20):
我手上也有一台,是进系统到logo就掉电 有时能进系统但是马上会掉,进PE时不掉电。乌龟壳换过了,待机芯片旁以前腐蚀的两个电阻也换了,BIOS也刷过了就连显卡都BGA了一次。还是会掉电~~

网友:
修这种机器 的确要耐心好啊

网友:
这累机器的铁MOS管就是容易坏,前两天修了一台B470,小短待机0.19,查到CPU供电MOS管,拆下来一看,板上S级都烧没了,飞了半天线(焊工不好),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故障率很高

网友:
b460 待机那部位 出问题。真是难修。

网友:
cpu
供电 最多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短路 掉电的问题 我碰到就蒙了,继续学习了~~感谢大神了

网友:
楼主好强悍 佩服啊,我有一台T60的笔记本 接电源个指示灯显示正常 但是一开机就全灭了 开不了机啊。麻烦给大致判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
供电比较好修,遇到跑马不显的就蛋疼了

网友:
铁壳容易坏 都知道 不过我从没修好过 哎 不会焊接啊

网友:
这机 的铁壳管子 很容易坏的 是有坏了几个管子

网友:
掉电不好说,思路要清楚

网友:
楼主也是经验啊 猜测的铁皮管坏 怎么量啊

网友:
刚搞好一架铁壳挂了

网友:
kiểm tra fet nguồn 19v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大短路也是烧不出来

网友:
楼主做维个多久了啊,这么厉害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秒了 ,弄个7-8V 用手摸摸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我只关心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