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A电阻是几大???

楼主(2014-04-13):
求助??。。。。。。。。。。。。。。。77A电阻是几大???

网友A:
77A=619欧,77表示619,A表示0的个数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A=619欧,77表示619,A表示0的个数为0

感谢。。

可是这是什么标识方法?
可有标准?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834-1-1.html 下载我写的软件,里面有贴片电阻知识

网友:
下个精密电阻对照表,百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