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SUS A52JU 装系统屏暗

楼主(2014-04-13):
昨天收了个ASUS A52J机器,客户描述装系统后变成屏暗,进系统之前是好的。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初步判断显卡问题,拆开机器发现导热管特别烫手不敢摸,出风口全堵住了,导热管显卡位置变色发白。
    拆下主板上焊台烤显卡,故障依旧。考虑有可能BIOS问题,又下载了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这下没思路了,
上网查了查没发现这机器有这样的问题,但SONY国外带回来的机器有这样的问题,报着试试看的态度,上华硕官网下了个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装上。重启电脑能正常进系统,问题搞定。这个显卡之前的驱动是6300的,装了官网的是6370.下次碰到这种问题还是先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比如进系统蓝屏呀,花屏之类的,暗屏还没见到过,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类问题,就知道是显卡驱动了。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去官网下载原装驱动

网友(2015-03-26):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款这样的机器,到快进系统了 桌面了 他就屏幕就变暗了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5-11-03):
还没有碰到,下次可以试一下

网友A(2016-04-17):
楼主的决定解决了吗?   去下载个试试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决定解决了吗?   去下载个试试看去。

可以考虑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遇到过的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