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都进来看看这个接口叫什么

楼主(2014-04-13):
如图片红框两个中圈着的接口,这个接口叫什么

补充内容 (2014-4-15 09:33):
已解决,原本机器是不触发的,换了个EC好了,后来是因为充不上电,因为有看到烧的部分,所以没下图纸查是不是这引起的,后来下了图纸,烧坏的部分是VGA接口的,不充电的原因是充电接口背面有一个33欧的排阻坏了

网友:
怎么没人给个结果啊,自己先顶下,这个接口叫啥玩意,我急着找它,在线等待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转接口吧。什么机器啊。

网友:
DELL N5110的机器,我也知道这是个转接口,但是他具体叫什么呀,网上搜转接口,那数据量也太大了,不好找啊

网友:
有叫 连接器的 你是想买了换吧

网友:
这是DELL  M5010  N5010这种电源小板接口吧   公供点短路烧了的

网友:
直接换接口或者   把短路修好就OK了

网友:
短路修好了,原来是不通电,现在开机一切都正常,就是充不上电,电池接口那也有10V的充电电压,系统上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我草,怎么两头都烧了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两头都烧了,从修本本开始,几年下来就只见过一台外星人的显卡接口和主板连接的地方烧成这样,这是第二次见到了

网友:
一个转接板接口,  两边都烧了 , 淘宝看有没有

网友:
这个只能淘宝了 烧成这样 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
唉,淘宝也找了半天,只有欧式插座,连接器和这个相似,但想找相同的难了,看来只能飞线了

网友:
飞线,还更方便,这接口反正也不好换

网友:
CRTBD应该是屏线母口吧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给中间那点砍掉。然后最多飞10根线不到。。为什么非要买。估计要不到2小时弄好了。。买东西要等几天。

网友:
这是小板接口啊,应该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烧的吧,吧烧掉的弄平整,对着电路图 飞线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两头都烧了,从修本本开始,几年下来就只见过一台外星人的显卡接口和主板连接的地方烧成这样 ...

外星人的你也能修的到?什么问题后面被你修好了,当时我收到一台外星人 整个淘宝搜都找不到配件哦 悲哀

网友:
是不是插电源接口的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两头都烧了,从修本本开始,几年下来就只见过一台外星人的显卡接口和主板连接的地方烧成这样 ...

外星人的板子国内用户不是很多吧,我维修了M15X板子,还有一块M17X的板子没有买配件暂时放着在。

网友:
烧的好严重呀。。还是飞线好一点,接口不好换

网友:
是外接显示器还是网卡

网友:
要么就去看图纸 那接口应该有介绍的型号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碰到!

网友:
下个图纸飞线吧  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星人的你也能修的到?什么问题后面被你修好了,当时我收到一台外星人 整个淘宝搜都找不到配件哦 悲哀

能修好就见鬼了,显卡板和主板接口的位置烧了一个大概有两厘米的洞,板屏直接穿了,淘宝上查了下主板要2000多,显卡要近2000,回头给客户一说客户直接说不修了装了个新的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见鬼了,显卡板和主板接口的位置烧了一个大概有两厘米的洞,板屏直接穿了,淘宝上查了下主板要20 ...

是的,这外星人真的是外星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配件找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