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 待机过高

楼主(2014-04-13):
接了台LENOVO V470机器来的时候大短,发现PU3801把上面的朔料都烫了一个洞,拆掉找了个换上不大短了待机成了0.100A  按了下开关能正常开机,就是用几分钟CPU 供电芯片PU4201 发烫,感觉肯定还有问题。于是在论坛上找了一圈,都说铁盖的子 管要一起换,我把所有的铁盖管子量了也没问题,但我还是把这些管子全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发现5V_PWR对地只有20欧   ,修过着机器的朋友们给我指点指点吧!

网友:
能用就行了。我修一台也是待机0.10,烤机没问题。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