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补线方法

楼主(2014-04-13):
像I/O  那种细脚铜箔 掉了怎么补上锡啊!!!!!!

网友:
如果是I/O上的引脚掉了 从芯片根部断了的 可以用美术刀把芯版上的黑块小心挖掉点 就有露出一小 点引脚来 这时上锡用铜线连接 慢慢试就知道了  搞过好多次都行 就是芯片上的黑色封装的东西有点难度

网友:
直接飞根线焊I/O脚上也可以吧

网友:
直接飞线接啊 ,又快,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