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要挂两块硬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4-04-13):
问题如上,另请教:如果两块硬盘分别做一个系统,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是双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引导错乱,即已经设置先从盘一启动,结果出现从盘二启动!

网友A:
一般是没有,注意启动位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没有,注意启动位置就行

我调试过了,竟然出现启动混乱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硬盘接口分串口和并口(SATA和IDE),2个盘都是SATA ,可以设置启动次序一般不会出现引导错乱。2个都是IDE,应在硬盘接口插针设置谁是主盘与从盘的。如是混搭,极易出现启动次序引导错乱。

网友:
一般是吧系统装在HD0,因为BIOS会默认从HD0找启动信息,在BIOS中的BOOT中HD选择你安装了系统的硬盘

网友:
SATA没有什么切注意的,就调下那个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启动盘,电源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