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华硕822排阻

楼主(2014-04-13):
在维修店实习一个多月了,本来就想修笔记本来着,不过到了这里一看堆了一堆的主板,老板忙着修笔记本主板也就都放那了,正好我初来乍到手也生就当练练手吧,头一个星期只能修修供电问题,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这些,个人觉得还是CPU供电最不容易修,尤其那个焊接啊一定要好好练啊,虚焊很坑的啊!!过了半个月好多了,基本上拿个板子上电就有点思路了,起初接到华硕的板子头疼,经常是跑各种码的板子,下面我就说一下我遇到的华硕板子一些所谓的通病,最大的祸首就是822排阻。拿这个P5QPL为例,在说一下别的现象822坏的情况,比如你需要按俩下开关才能开机的或不开机,我经过跑线到IO附近有一个稍点的822坏了,换完修复。现在觉得华硕这板子还真有点意思,这几天接的都是秒杀的呵呵。我在说一个AM3的板子,直接上电测试测内存供电1.5V,VDDA2.5,CPU供电没有,按照时序CPU供电必须有下边才有其他供电,测CPU电源管理芯片PDF测供电有EN没有,那就跑线吧,正好跑到旁边的三极管C级,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直接把三极管去掉就完事了,心寻思又秒杀了,拿掉之后果然出CPU电压了,其他电压也都出了,但是没有复位不跑码。心想这AMD的单桥的最愿意虚焊了,干桥得了,但我又打住了,觉得还是跟这个三极管有关系,我就又测了一下,发现焊盘上的三极管B级电压老是跳变一会5点几V,一会6点几V,我看了下PDF这个B级是个5V电压过来的,索性我就跑线跑了一下,还真不远,直接跑到了一个103排阻,一测这边也是跳,果断我就换了,结果咔咔咔咔咔跑码亮机了,哇哈哈,其实真不愿意修AMD的板子,在实地的时候大多数都是INTEL的,本来想边维修边拍照片来着,太忙了,老板那边还催得紧,想想手头都快没分了,亲爱的兄弟们赏点分吧!我说的都是我实际维修碰到的,还有杂七杂八的板子我就不说了,主要就说说华硕的,还有USB报错15秒关机的,你可以跑线到南桥经过一个排阻,你可以打值看看应该值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就是南桥空焊,我加焊好了。还有最新H61的没有PCI插槽的,上电就掉就像短路一样,拔掉12V也是一样,刷BIOS一下就好,我暂时就知道这么多,新手上路,艰苦万分。在此感谢徐总,想念徐总说的口头语:你小子是不是又嚣张了。。。。哇哈哈哈

网友:
好经验很实用

网友:
在实地学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看来楼主修华硕P5  M4 很有经验啊

网友:
这两款板都修过,也有和楼主搞过的位置,板子还是不稳定啊

网友:
还好,目前就有一个返修的,

网友:
主板修精了也好呢

网友:
真心不想说这华硕的!排阻毁了它!

网友:
版主认识我?

网友:
那个PCI槽的472排阻的故障是什么表现。。没修过指点下

网友:
看了很多关于华硕主板通病的帖子,希望能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822故障最多.

网友:
华硕主板的通病啊

网友:
兄弟果然不错!分析的好!经验啊

网友:
排阻毁了它

网友:
修多了就有规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