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k43s必须短接usb的d+d-才能开机

楼主(2014-04-13):
朋友笔记本挂了,我拆开来一看,开机卡在华硕logo,然后电流一直维持在1.9a左右,然后在usb3.0口插了个U盘,电流马上跳到1.1a正常进系统,一拔U盘电流变回1.9a又不行了,然后检测了一下usb的5v正常,bios也重新刷过,用坛友的办法插上鼠标开机依然卡logo,鼠标灯一直在闪,正常情况应该是常亮的,然后把d+d-短接试试,顺利进系统,求大家帮帮忙,处女贴给了这个帖子了

网友A:
是不是有U口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U口断了?

测试过了USB是好的 找不到是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B:
插U盘后还能认到U盘?真是奇怪的问题 噢,难道是南桥?

网友:
直接换 了那个桥把

网友:
有没有换过南桥?

网友C:
楼主短接是啥意思啊

网友:
打usb数据线阻值没可能是南桥喔

网友D:
暂时还没换南桥 因为这个USB3.0是独立芯片ASM1042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U盘后还能认到U盘?真是奇怪的问题 噢,难道是南桥?

认不到U盘..但是插了就能开机 不插就卡在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短接是啥意思啊

就是短接D+D- 不断接无法开机

网友:
只有3.0有问题的话。查控制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还没换南桥 因为这个USB3.0是独立芯片ASM1042控制的

哦 是USB3.0,不过排查芯片后 他还是挂桥上的模块的

网友:
奇怪 了 短接数据线 能开  那就换个 ASM1042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