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液晶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4-04-13):
多次购买的原因高压一体板改装都无问题
这次郁闷了
改装后不恩呢该正常使用(故障表现在接上DIM信号就不能开机)无背光
断开DIM即可开机  但是断开DIM很明,显亮度就不能调节了电源高压一体板试了多套还是一样
显示器驱动板试了原装和万能还是一样
偶尔能开机,等你调节亮度就黑屏!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4-14 14:00):
已解决!

网友A:
按键问题吧,3.3V正常么?还有DIM是不接错了,你看看DIM回流是多少,还有高压板和你的灯管是不是电压一样

网友:
DIM肯定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问题吧,3.3V正常么?还有DIM是不接错了,你看看DIM回流是多少,还有高压板和你的灯管是不是 ...

不是按键问题!在不同的显示器上试过!
主要故障是接上DIM线就不能开机(偶尔能开而已)
不接DIM就完好显示器
就算偶尔开机进菜单调节亮度(立马黑屏)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短接电源板启动最高亮度的方法

网友B:
卖家说,很多需要原装电源板才可以调节,我以前没遇到过(维修量很少的原因吧)
还有就是由于不同板可能启动电压不一样
可能会出现保护,他说的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按键问题!在不同的显示器上试过!
主要故障是接上DIM线就不能开机(偶尔能开而已)
不接DIM就完好 ...

那就去掉保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说,很多需要原装电源板才可以调节,我以前没遇到过(维修量很少的原因吧)
还有就是由于不同板可能 ...

那就是亮度 信号么 一般是5v么 你看看他原来的板子上的电压是多少 咱们通用驱动板的电压一般是5V 如果不行 就把DIM后面的线路 切断 看怎么样 我估计是后面有微短路

网友:
估计是不是程序问题,毛病有时候说不清楚

网友B:
已解决!板子DIM信号不匹配!还是卖家说的是正确的!用了个其他解码板!开机了!
但是原解码板也是好的

网友:
以前换的时候都是不接DI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板子DIM信号不匹配!还是卖家说的是正确的!用了个其他解码板!开机了!
但是原解码板也是好的

也就是换了个高压条吧 原来那个解不了码!

网友:
不用接不就行了吗?不接默认就是最亮,原来还是驱动板的DMI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