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 不定时断电问题。

楼主(2014-04-13):
VP450 老是不定时的断电保护。。大概10-30分钟左右1次。
断电保护

网友:
元器件不稳定,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
没有看到有电容鼓出

网友:
电容没鼓不能代表它就是好的

网友:
引起保护的原因很多,也可能是低压输出部分元器件性能不良,高温发热引起短路,应仔细检查原件的温度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