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 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4-04-13):
拿到板子,AM3的CPU,触发后不定时掉电,时间越久掉电越快,不管是在DOS或者PE或者系统都一样,首先想到BIOS,到官网下了几个刷了,问题依旧;后来发现板子是跑马才掉电,拔掉BIOS不掉电,联想到温控电路;EPU是ASP0903B,查PDF资料

42脚为温控脚,在论坛找点位图
打开点位图

拆掉PTQ1后,一切正常,不掉电了

网友A:
不错啊,华硕P5系 M4系  都很多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B:
上电路图啊 电图啊 别收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啊 电图啊 别收藏啊

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论坛搜一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论坛搜一下,有的

发我邮箱一下吧。 我找不到2659285520@qq.com谢谢拉。

网友:
求点位图啊

网友:
这个会成为经典,楼主图纸能传我一份吗?cgypost@163.com

网友:
我有一块M5A78L-M LX 不出复位,测时钟没有,别的供电都正常,没有点位,你能发你的点位到我的邮箱么
278622569@qq.com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华硕P5系 M4系  都很多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最近跑哪里去了啊

网友:
又学习了温控电路的维修。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