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CPU电压没有

楼主(2014-04-13):
Y450 CPU电压没有,开启有了,换IC没好,小板上显卡电压闪一下就没了,换了L2的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A:
问了好多个同行说这个是通病来的啊,很多都是小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了好多个同行说这个是通病来的啊,很多都是小板问题

今天又修了一台同样的,眇杀,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大哥,我是新手。请告诉我L2的滤波电容是什么样的,还有在哪里。拜托咯

网友:
y450 电源小板 有个mos管容易坏

网友:
通病啊 ,这个问题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