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组 刚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4-04-13):
华硕G41主板 刚开机就自动断电 都看不到主板界面  内存 CPU 电源都是好的 散热也没问题 偶尔一次可以进系统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刚学维修 求教

网友:
主板是全固态电容 没发现鼓包

网友A: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首先检查各路供电有无短路现象···尤其是CPU供电附近的场管跟电容···一般保护的问题都出在那里···最近实践到很多这样的主板· ·通常都是CPU附近的电路造成的··你可以试试不插小12V的电源  然后试试能不能触发 就可以排除CPU电路保护的故障了···

网友B:
具体是多久掉电!如果4秒的话  测量下开关针电压。最好还是讲清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首先检查各路供电有无短路现象···尤其是CPU供电附近的场管跟电容···一般保护的问 ...

谢谢 我明天再查下 第一次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多久掉电!如果4秒的话  测量下开关针电压。最好还是讲清楚故障

谢谢 我明天再查下 第一次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