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CRT显示器满屏黄色,并有回扫线怎么修?

楼主(2014-04-13):
请教高手我的优派 G90f CRT显示器有偏色问题,可这个问题还没修好呢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显示器满屏黄色,并有回扫线。请教高手这个怎么修呀?我在网上下了很多教程,可里面都得用示波器,我没有可以修吗?难道非得逼着我买个示波器?如果只用万用表那怎么修?能说详细点吗?
请不要说什么VGA线接触不良什么的,我没接主机它也这样,以前偏色的时候也是。下面是固障图

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期待大神解决这问题,因为我也试过,我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期待大神解决这问题,因为我也试过,我是直接换屏的

CRT怎么换屏?

网友A:
我去回收站找到的旧的屏就10钱,换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回收站找到的旧的屏就10钱,换是很简单的

换的时候一起换管座了吗?在出现这个问题前我弄管座来着,不知道与它有没有关系。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一般是行场 消隐电路,视放电路,加速极供电电路等等....都会引起回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行场 消隐电路,视放电路,加速极供电电路等等....都会引起回扫线。

再加上控制电路你就把显示器的所有电器都说全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搞了。

网友:
怎么办呀?急死我了

网友:
修管座的视频板,对比度

网友:
检查显像管尾板,如果正常,哪就是显像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