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关机不断电维修

楼主(2014-04-13):
D:\1.jpg客户说开机能正常使用,但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拆下后试下果然关机不断电,记得这块板以前换过桥,

关机后复位灯亮不断电

根据AMD+NV时序图

关机后测CPU供电还有,再测HT1.2V也不关,打开这主板的图纸,找到HTVDD-EN信号如图

测Q69  B极0.6V C极1.1果断换掉这小管后正常关机断电。D:\4.jpg

网友:
楼主重新编辑帖子,你的图片根本就没有传上来!

网友:
时序很透彻啊!有图纸吗?分享一下

网友(2014-07-22):
不能切断电源的故障 好难维修的;

网友:
NV时序应啊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