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通电大电流5A,充电部分超烫,找不出短路点,求指点

楼主(2014-04-13):
就这部分图,PQ38已换还不行,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请用烧鸡法。。

网友:
烧鸡是最快捷的方法了,加油

网友A:
先断开R1看看前面还是后面短路,前面的话好解决,后面的话看看充放电这块。电流这么大基本可以认为是保护隔离

网友:
烧鸡大法烧吧~

网友B:
测一下公共点会不会对地短路

网友:
烧机法用了,就是烧不出来真正的原因,发烫的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公共点会不会对地短路

公共点不会短路,就是充放电那块,但没思路了,该换的也换了

网友:
开路故障短路找,短路故障开路找。先断开R1测试一下,看看是在它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C:
充电芯片的上管和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R1看看前面还是后面短路,前面的话好解决,后面的话看看充放电这块。电流这么大基本可以认为是保护隔 ...

恩我是有断开试过,可惜的确在R1后面噢——这块哪个最有可能呢PQ38换了,明天打算换个PQ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的上管和下管

已经换过还不行

网友:
把连公共点的场管电容2级管都摸一遍

网友:
烧死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用烧机 法招出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
用烧机 法招出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
这种故障 用 不保护的方法,烧短路部分。先确认没有上管短路。如果理解不了,建议直接摸那些部分烫,先小后大,换掉。

网友:
用烧鸡法....

网友:
.......电路线上面的红字相连的电路都查下啊。。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