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D 白屏

楼主(2014-04-13):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L196wD显示器,开机白屏,开工,拆啊拆!首先看下驱动板5V屏供电,恩,正常。再拆开屏那层黑胶纸,看看保险外观无异常。用表一量,驱动板这头5V,屏电路0V。量下阻值已经开路了。考虑烧保险一般后极有短路,,用烙铁拆掉后量后极焊盘对地阻值780,这个也是正常的吧?还以为只是烧个保险这么简单,在旧板上拆了个装上,开机。悲剧了。。。。。驱动板冒烟了,一个排线附近的三极管烧焦了。显示器完全黑屏,开不了。后来找了个管子换上,断开保险,开机白屏。看来还是要找出来哪里有短路,拆了电容和5V转3.3的,还是一样,(另外有个芯片是上面AUX  中间有个N AN 最下面有个+,这个是DC-DC电路吗?这个网上没找到资料,没拆)可我找了一下午没发现,再说保险对地780还短路是怎么回事呢?本人对显示器屏电路这块一窍不通,求解惑!

网友:
烧鸡大法烧,会烧出来的。

网友:
没有 把屏线搞饭吧 ,驱动板,屏供电mos管烧了啊 ?

网友:
经常听论坛里的师傅说烧鸡大法,就是想不明白是怎样操作。

网友:
找到短路点 就可以烧了

网友:
不好修,就直接改通用版,或者换版了

网友:
先找一套板测试一下是不是屏坏掉了,不是的话再换通用板,刷上程序应该就OK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