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卡花屏

楼主(2014-04-13):
谁知道花屏怎么解决得,是芯片空焊还是现存问题

q356468976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台式机,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就是不跑码,是怎么回事啊

chinafixRookie -10 恶意灌水

网友:
主板桥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台式机开不了机

网友:
集成板还是比较好修得

网友:
笔记本最难修是桥

网友:
笔记本开不机是怎么回事,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2014-09-06):
加焊显卡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