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进水维修一例(上家处理不当)

楼主(2014-04-13):
品牌: 索尼
地点:大学分店

故障:
           局部进水。   当初卖配件的同行接到此机器是取下主板用吹风机吹干的, 一般进水机这样处理能好的话40块钱, 键盘坏了让学生买个外接键盘,   我表示很无语。学生拿回去用了一星期不能开机了又去找他。之后送到我这里。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触发后不定时掉电, 有短路。  报价200.
开始维修:

     板号MBX—268。与我年前修的那台索尼板号一样,只是布局不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532-1-1.html,听同行说从键盘进的水,   于是我拔掉所有外设, 裸机测试, 还是有短路,   此时发现待机电流正常为0.008,不正常为0.048
并且此时不能触发。   于是直接查待机3,5V电感电压。
5V电感实测1.1V

3V电感

  待机芯片TPS51427A 在键盘正下方, 仔细观察无腐蚀的地方, 由于待机电流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于是拿起风枪开始加热待机芯片周围,    主板冷却后再插上电源, 发现待机停留在0.028.  多试了几次一样。 不能触发了。 再测一次3,5V电感,电压同上,  既然是欠压, 暂且排除芯片的问题, 直接测两路PWM的自举升压电路, 测两个BOOT脚 一个5V,一个7V,属于正常。 测芯片14脚 EN

图纸上标示的PR325 没装, 实际上是装的,当然了,我用的图纸是MBX-269的, 实测EN脚电压为0.352.
搜索EC_WAKE_ON ,

由+3VPCU上拉 测电阻 KR50 一端 3V,  一端0.3V, 再接着搜EC_WAKE_ON去了哪些地方,

除了开启3,5V两路PWM 还去了这一路开启WAKED,      开始摘元件看是哪里拉低了此信号。 首先摘掉 芯片EN外围电阻,  电压正常了,  果真是芯片挂了?  换上芯片后待机电流一样的,  不解了, 接着测EN, 还是只有0.3, 这时候再去测上拉电阻KR50两端也是0.3V,   问题出在+3VPCU?   我让EN悬空一下结果上拉电压不正常了。 。查+3VPCU出处,

来源PU103,  测3脚LDO5 5V, 4脚0,3V, 1脚0V,  图纸上标的PQ230 是没装的,  1脚应该为5V,   一时大意以为图纸不一样,之前的芯片EN外围电阻也写着没装 确是存在的,  并没有仔细看主板, 当它存在了, 那么1脚为低正常的, 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4脚不输出, 打了下阻值,500多,正常。  让姐夫在料板上帮我找芯片, 第二天拿来芯片装上, 4脚还是一样不输出这个时候才仔细看了下主板, PQ230确实没装,  那么1脚应该为高, 再看此信号3VPCU_SHDN#受控于SHDN#, 摘了上图中的电阻PR510, 待机正常了, 0.008 。  那么SHDN#又是被哪里拉低了呢?

一路摘一路排除, 最终锁定在第一张图中的PU109,  TMD标着没装又是装的。 热保护和电池过压for veds,   废了它吧。
摘掉此芯片后待机电流正常了,  触发后看电流应该是亮了 。  装机后没拍照,此机修复。

顺便把之前求图纸的那个索尼本也发了吧。 板号广达 HK8
     进了一大杯牛奶,  小姑娘自己用吹风机处理后开不了机,   拆机腐蚀叫那个严重啊,先上BGA烘了20分钟,完了检查发现只有一处腐蚀最为明显。    先将全板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后, 更换图中芯片周围的小元件,  芯片看起来是挂了, 连着一个电感, 打值170, 翘起电感, 后级正常400多,   确定芯片挂了, 在淘宝问了一圈终于是找到了,  到货后更换上, 亮机。 看来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好了,没什么技术可言。  分享下过程。   顺便发些新店面的照片。

网友A:
乐乐,新店开业生意如何啊?

网友:
烙铁我还是喜欢摆在右手边 用起来方便 省事

网友:
进步挺大     给力

网友B:
师兄理论,不错,我在实地学习中呢,笔记本一期。  确实,一前遇到进水都是吹干,能开机就算好了,能告诉正确处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理论,不错,我在实地学习中呢,笔记本一期。  确实,一前遇到进水都是吹干,能开机就算好了,能告诉正 ...

下期实践完,你就也跟你师兄一样强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乐乐,新店开业生意如何啊?

生意一般般啊,  你那里呢,

网友:
看着都好牛B 的样子,我还在初学阶段。。。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腐蚀头痛。。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祝生意兴隆。不过把PU109给摘了,机器的安全性大大下降啊,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芯片比较好,当然出于成本考虑芯片加运费确实不便宜,只能希望这机器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祝生意兴隆。不过把PU109给摘了,机器的安全性大大下降啊,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芯片比较好, ...

索尼特有的芯片,  像别的品牌别的机型大部分都没有此功能, 所有影响不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乐乐,新店开业生意如何啊?

现在淡季,新一年的雷声还没响!春雷一来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关键是细心,有黑头的都要补一遍,焊盘又问题的 全部都要重做。。不然相当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淡季,新一年的雷声还没响!春雷一来就好了

我这里避雷针效果太好了。。 前几天打雷那么大。 我都没接到机子。

网友:
有点没看懂,PU109摘了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这台机器坏了哪些地方?就一个PU109?  ”再看此信号3VPCU_SHDN#受控于SHDN#, 摘了上图中的电阻PR510"这个地方没有配图吧,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台机器坏了哪些地方?一个待机芯片,一个PU109?  ”再看此信号3VPCU_SHDN#受控于SHDN#, 摘了上图中的电 ...

在PU103 那张图中右下角。  这台机子实际只坏了PU109,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一台进水的,MBX-250,最后也是由于SHDN拉低,由于找不到元件,直接去保护OK

网友:
可以呀设备都齐全  心意兴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因为保护而不触发的问题机器,以后有遇到了, 也先排除一下,

网友:
布局不错   我都是 左风枪   右烙铁

网友F:
不错,两个案例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没有一定的基础也是搞不了的,你算是出道了,继续努力!

网友:
进水的机器如果进水时间短也是好修的,至少故障范围缩小了,时间久那就更好处理了,让客户自己看,换板

网友:
大学里清理进水原来是40啊

网友:
修过2次那个芯片坏了,都不是进水,估计是个通病

网友:
最近我也修了个HK8的,进水的,加热PU109就加电,但是进系统掉电,我直接摘掉它,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在电脑城还是一个店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两个案例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没有一定的基础也是搞不了的,你算是出道了,继续努力!

感谢大神表扬啊。

网友G:
看来都是PU109热保护和电池过压for veds的问题,楼主如果一开始就摘除这颗芯片,应该能修复。谢谢楼主给了我一个思路,当 电压不满足可以考虑是不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都是PU109热保护和电池过压for veds的问题,楼主如果一开始就摘除这颗芯片,应该能修复。谢谢楼主给了 ...

电压不满足叫欠压。  电压输出了,但是过高导致下管持续高电平放电叫过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过程很精彩

网友:
LZ 也开店了,不知道LZ开店是什么感觉啊?

网友:
设备齐全。。有图纸的机器就是好修

网友:
SONY图在哪找到的,,修到SONY没有图才叫人头痛,,,,有的朋友多多分享下

网友:
么技术很好 装备齐全

网友:
迅维出来的果然很厉害,哎,和迅维无缘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我是最怕进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意一般般啊,  你那里呢,

问下哥是哪儿的?接同行的机子能收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