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每天开机要预热是什么出了问题?

楼主(2014-04-13):
宏碁4736ZG,用了四年多了,最近原装的电源适配器坏了,在某猫买了一个E磊牌子的同样输出电压电流的适配器,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出现问题。笔记本每天第一次开机能进入桌面,不久后就黑屏。强按关机键关机后再开机,有时候能见到LOGO,有时候黑屏,听到风扇和硬盘转的声音但马上就停止了,有时候黑屏听到主板报警,重复的短声,查了一下说是主板电压不足。。。。。经过十多分钟的重复开关机后,开机再次进入桌面一切正常,只要不长时间关机就没任何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是很容易确诊,换个适配器就知到了。

网友:
最近怎么老是发现一些外面的来论坛问这问那的啊,,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咨询的地方,怎么不去猫上问问啊

网友(点评):
论坛应该注册收费了。。这样才能防止打广告的和一些顾客来提问。

网友:
多半是电容故障

网友:
通病吧,大电容

网友A:
晕!上可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上可调啊!

上调啥?

网友:
不是什么都无私贡献出去的

网友:
直接换电源适配器  不然时间长了你硬盘主板都会坏  硬盘坏是因为你强制关机的次数多了  把硬盘损坏了  主板电压不稳  造成损坏

网友:
好多不是搞维修的进来了。。

网友:
大电容,北桥,都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 不行就是 大电容

网友:
问题比较阁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