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3):
今天接到一块板是技嘉GA-G31M-S2的主板,放2.6mhz的E5300cpu在bios里只有1.7mhz的频率,用2140的cpu认到1.6mhz的频率,换了几块cpu了还是一样,大于1.7mhz的cpu都认错频率的,bios已经刷新过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1.7mhz以下的cpu就认得准确,高于1.7的就不行了,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