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340EC不触发,待机0.00,触发0.02维修

楼主(2014-04-13):
品牌:三星笔记本
型号:3340EC(独显)
板号:QCLA4 LA-8861P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触发0.02

首先,拆机裸板,对地测了一遍没有短路,没有进水。插上可调电源0.00,电感上3VALW,5VALW都出来了。开关针也有3.2V,短接开机电流0.02不动了,电压没有出来,下了个8862P图纸按时序来吧,从IO:KB9012QF查起,待机的状态下,ON/OFFBTN#:3.2V,LID_SW#:3.2V,IO供电正常,PCH的晶振没有装的,测了一下没有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短接开关针触发再去测PCH_RSMRST#:3.3,PBTN_OUT#:3.3,LID_SW#:3.3,SUSP#:0,PM_SLP_S3/S4/S5:0,PBTN_OUT#已经发出3.3给PCH,PCH没有发出S3-S5,是不是PCH不能确定,但是SUSP#触发之后怎么会是0?SUSP#是开启+vs电压的,PCH的BIOS已经刷了,求解释啊。。

补充内容 (2014-4-15 12:17):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网友A:
先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啊 比如 RTC 3V给南桥的待机 然后再换桥 还有就是 SUSP是IO识别到S3后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啊 比如 RTC 3V给南桥的待机 然后再换桥 还有就是 SUSP是IO识别到S3后再出来的

OK。谢谢,明白。。像测量+RTCVCC 是找到CH89,90,91其中一个测RTCVCC是否正常吗?是这样吗?如果正常是不是可以判断是PCH的问题。。?

网友B:
看对地阻值,,刷ECBIOS。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对地阻值,,刷ECBIOS。换EC

看哪里的对地阻值?刷EC BIOS有用吗?再说这款机器我没有找到EC的BIOS

网友C:
   南桥的3、5V正常 吗,    正常你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3、5V正常 吗,    正常你就换个南桥吧,

待机的时候测了一下PCH边上所有和背面的电容,好像没有发现有3、5V耶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动不动就加焊桥,九死一生。

网友:
南桥晶振没有电压是不正常的,这也是南桥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这个 查查 EC 待机  复位 时钟。LID开关  南待机RTC电路。。和V5REF_SUS  VCCSUS3_3  晶振 RSMRST#    PWRBTN#  开关高低高 。。。 桥的S5-S3   如果 EC待机满足 还不 触发就考虑桥了。。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南桥工作是触发的首要条件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说明:3VALW,5VALW都出来了。开关针也有3.2V。

那么,EC的供电常见:AVCC,EC的时钟32.768如果没有外置测量对应的脚位电压,EC的复位ECRST#,还有EC和BIOS是通过哪种方式相连的?

VCCRTC,VCCSUS3_3,V5REF_SUS,正常吗

网友:
ec 南桥的晶振起没起来  首先用示波器看一下 在看ec有没有发给南桥开启信号 再看南桥有没有回  ec没发 看ec  南桥没回看南桥

网友:
先刷EC BIOS 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
KB9012QF这个EC内部有程序,刷不起来就要换主板了

网友:
s3 s5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说明:3VALW,5VALW都出来了。开关针也有3.2V。

那么,EC的供电常见:AVCC,EC的时钟32.768如 ...

都测了。。你说的都有就是+3VALW_PCH不触发时没有,触发才有。。正常吗?

网友D:
我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你跑下电路看看+3VALW_PCH是哪个部件产生的,就可以知道它的工作时序了

网友:
大哥,S3 S5出来就不是0.02了。。

网友:
IO,PCH条件都满足,PCH收到IO发出的PBTN_OUT#之后没有发出S3-S5,这是什么PCH啊?能用BD82HM67之类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你跑下电路看看+3VALW_PCH是哪个部件产生的,就可以知道它的工作时序了

网友:
打电话给三星厂家问问

网友:
楼主换个EC  试试吧!EC 107脚待机会不会就发出来来开机南桥待机供电QH2

网友E:
南桥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满足的情况下 收到PWR_BTN 才会有SLp_5 slp_3的系列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南桥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满足的情况下 收到PWR_BTN 才会有SLp_5 slp_3的系列动作。

PCH_PWR_EN待机时高电平,触发后才有是低电平,QH2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所以我现在的机子是待机的时候没有+3VALW_PCH。触发后才有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不能确定+3VALW_PCH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CH_PWR_EN待机时高电平,触发后才有是低电平,QH2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所以我现在的机子是待机的时候没有 ...

查下+VSB  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下+VSB  是不是高电平

你说的这个+VSB是高电平18.8V,也就是B+过来的电压。测了,。待机时是有的。。触发后也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VSB是高电平18.8V,也就是B+过来的电压。测了,。待机时是有的。。触发后也是高电平。。

那等待其他高手来看下这情况 ,我是渣渣货

网友G:
你们不是干桥就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不是干桥就是ec

我不是啊。。我没搞桥。。正在确认中。。。

网友H: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源没有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我也搞不懂,我找到RTCVCC,对地放一下电就好了。。坑爹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I:
神奇了哈,什么原理呢?楼主有分析一下总结个经验出来么?

网友:
还是考虑考虑换南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神奇了哈,什么原理呢?楼主有分析一下总结个经验出来么?

我想起来了,之前都能开机的,后来我用烙铁把3V电池焊下来,就不行了。。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PBTN_OUT#:是不是有跳变

网友:
ACIN 正常吗, 按开关BTN有无跳变

网友:
ACIN电压多少?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不要忘记说一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这也行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