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23 ver:2.3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4-04-13):
V星ms-7623 ver:2.3主板不复位,检查cpu没有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其它1.8V,1.2V的电压都没有!检查U20(UP6261)板上没有!那1.25VREF-NB,1.2VREF基准电压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
我下的是1.0版的图,那2.3版是什么样的,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NB过来的。

网友A:
应该是V星专用的那个芯片发的.

网友:
AMD  一般先有桥供电 再有 CPU供电 先修1.2的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星专用的那个芯片发的.

请教一般是哪个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般是哪个芯片呀?

就是那个上面标有V星标志的那个啊!!

网友:
今天没事,仔细看了电路图,终于找到了,是IO(F71889F)85,86脚输出!谢谢大家!

网友:
电的问题么  估计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