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40b,开机黑屏,如何查问题?

楼主(2014-04-13):
开机,按键指示灯均亮,指示灯面板触摸也能有反应,例如音量大小按钮指示灯,手指按过去能看到指示灯闪烁,这种情况说明CPU是工作的吧,也就是CPU、主板、供电这些部分都是正常的,显示屏漆黑一片,用手电筒照也看不到图案;而且开机听不到硬盘的读盘声,除了刚开机电脑硬盘灯亮一下,后面再也不亮和闪烁了,说明系统压根没有启动读盘,所以我怀疑显示屏坏的概率不大。难道是显卡挂了?我该如何去查?

网友:
把机子发到迅维维修部,让他们给你检查,

你会省很多时间去干其他的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图像. 查BLON和屏供电 LID# EDID

网友:
有电流表吗?可以看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s首先看下外接  然后就是BLON   屏供电最后 查显卡

网友:
先查显卡  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上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