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3A785GMH/128M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4-04-13):
主板型号:华擎M3A785GMH/128M
故障:不跑码。
开始维修。首先测供电,内存1.47V CPU1.00V 南桥测背上面的电容全都有电压且正常。北桥供电也是。
测时钟。时钟芯片为9LPRS485CGLF。pci b16有33M的波。其它的我从华硕M4A78-AM点位图上找到它的测试点除CPU时钟测不了其它的都正常。
复位:从PCI打值卡上测到为3.3V有跳变。cpu复位1.4v正常。PG2.7V ,VTT1.2V都正常。
测SPI bios第一脚没有波形,证明BIOS没有被选中。问题就这在这里了,但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BIOS,南桥,北桥,CPU。
首先刷BIOS,刷完后故障依旧。没办法上论坛,在论坛里搜到的基本都是说 CPU坏,CUP座,南桥北桥虚焊,或南桥坏。我有BGA但我不想做桥因为之前修过类似的加焊,重植,换桥都不行。不来打算放弃了但回想起之前修过一块华擎n68因为一个二极管激穿没有产生MEM_VLD导致不触发。想这板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三极管导致的。
在密密麻麻的小管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按错了继续。先上图

后面还有一点分析的。我用回复写上去的要审核。在这里我也懒得再打一次了

网友:
急盼下文,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简单明了。有时觉得华擎的主板有点难修。

网友:
这个维修不想这么结速起码要知道它是个什么故障。
二话不说跑线。在故障点那个图里有,它连到CPU座E2脚。从网上下载AM3CPU的引脚图这个脚 的定义是PVIEN/ VID[1]一看就知道CPU供电定义的。
它还连到CPU供电芯片的(L6740L)VID1这个脚。查看PDF里的内容如果这个脚为1就是PVI模式就是电压定义组合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如果
这个脚 为0就是SVI模式这个应该是总线模式了。很明显这个板是用SVI模式的。因为PVI模式下它不跑码(废话)。
好了就到这希望这个对论坛上的朋友有帮助。我本来想每一步都发一个图的,但我懒就不发了。

网友:
我发上去了还没有出来。刚写好文采不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