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810T内接不开机

楼主(2014-04-13):
昨天接了一台ACER4810T不开机,电流跳到0.9A掉到0.8后反复跳到1.0-1.1又掉到0.8偶尔一次跳到1.2A后黑屏隐隐约约看到屏出现水波纹,拔掉屏线后外接正常,电流一路跳到1.2.怀疑是屏的问题换了屏还是一样,换显卡后还是一样,

网友:
LCD-VDD3.3V正常.19V 正常DBC_EN3.3VBLON_OUT_R
BRIGHTNESS_CN这两个信号没有

网友:
DBC_EN3.3VBLON_OUT_R    BRIGHTNESS_CN这两个信号没有你,那你就查这两个信号。

网友:
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断开LCDVDD后开机了白屏说明背光开启了,BLON ON正常,插上屏后LCDVDD好像被拉低了0.3V只有3.01V然后就是电流不过显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断开LCDVDD后开机了白屏说明背光开启了,BLON ON正常,插上屏后LCDVDD好像被拉低了0.3V只有3.01V然后就是电流不过显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A:
断开LCDVDD后开机了白屏说明背光开启了,BLON ON正常,插上屏后LCDVDD好像被拉低了0.3V只有3.01V然后就是电 ...

刷过BIOS吗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排除屏线后,检查一下LVDS的各个信号!

网友(2014-06-16):
插上屏线不接屏测试LCDVDD拉低没,看看是不是屏线

网友:
这样的机器你得看lvds挂在pch上还是显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