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纪录四之经典故障

楼主(2014-04-14):
经典故障一:开机跑码CF 50 或者触发掉电
映泰NF520B A2G+ 上电跑码CF 50 coms电路故障,单桥主板容易空焊,先加焊桥后,触发掉电,自动上电再掉。

查coms电路,VBAT 3.3v正常, 电阻到双二极管测3.3v都有,按经验应该是经过电阻一路到跳线帽,电阻二端只有0.6v,双二极管到电阻竟然不通,直接飞线,测3.3v正常,上电跑码正常。总结:跑码CF 50,NF主板上电掉电,主要查不跑码和coms电路。

经典故障二:GA--G41MT 系列不定时重启、不定时自动关机根源
GA-G41MT-S2P 进系统后不定时自动关机,搜索论坛有二个帖子查到此问题的方向,但没有找到根源
帖子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184&highlight=g41mt%2Bs2
帖子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130&highlight=g41mt%2B%B9%D8%BB%FA
第一个贴子从cpu供电芯片的en,第二个从总线供电开始,没有总线供电或者供电不稳定,当然en不稳定或者没有,所有故障都指向同一个目标5vDUAL,请看电路图

第一个是短接的393的3-5脚,第二个做法是换了总线控制的324。刚好我接到这块主板,不定时自动关机,仔细分析了下,此板故障根源应该是U5 393坏掉,我测手里的这块,1 7脚输出12v 当然不对了,应该是5-6v 不懂的看上面的图纸,用358替换,再测1脚 5.7v正常了。用压力测试,北桥散热片很烫也没有关机或重启。总结:393坏,导致输出不稳定自动重启,或长时间负载后关闭输出自动关机

继续维修纪录:
联想L-A690
ATI芯片组,开机跑d0,测coms电池1.1v,不正常换电池后跑码
GA-G41MT-S2PT
开机网卡接口灯亮,拆网卡,照旧,拆到接口处六脚芯片灯灭,上电全板有复位不跑码,复位灯三秒闪一下,测全板供电正常,假负载测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正常,镊子碰晶振后开机跑码。换诣振电容
ASUS P4P800-X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测内存供电2.6 1.3 桥供电2.3北桥,感觉不应该,查点位图1.5v,由Q28 Q29场管产生,测Q29G10v D2.3v应该3.3vG极由324 14脚产生经过RN59 102排阻,324后输出1.5v正常,Q29G极5v
ASUS P5QPL
上电不跑码,测总线供电1.07v 偏低,d1.5v由内存过来,二代为1.8v apm7210,还是一样,感觉有芯片拉低,后测网卡发烫,拆网卡后总线供电正常,跑码。
顶星TRS78G
开机自动上电,跑c1后复位灯常亮,测cpu供电管理芯片stl6740l,副驱动l6741,测l6741 pwm 1.8v vcc12v boot 12v 正常,cpu电压0.23v,判断是正常后被拉低,换io8712f-s后不再自动上电,跑码正常。
945LM4-B
上电电源保护,拔掉四口cpu供电一样,测atx5v短路,后置usb口坏接地,该5v直接到usb供电5v,换接口后上电正常,显示器偏色,测RGB G值无穷大,接口后接0欧电阻虚焊,加焊后正常。
戴尔Vostro 220
主板G45M03,有时跑码不正常当13coms短接后正常,进系统,在winxp下刷bios
华硕P8H61-M LX
上电短路,拔掉四口不短,判断cpu供电短路,测PQ3上管DS极击穿, ASP1000402=DG PWM电路,换上管后,打值正常,没02=DG换。重新吹上去,cpu电压1.1v正常,上电四声报警,刷bios后显示
富士康G41
上电无复位,测无cpu供电,查总线供电mosG10v  d2.2v  S0.4v 场管坏掉,总线供电G极由358 7脚输出,不应该输出10v 换掉场管和358 后总线供电1.22v g极电压3.3v,正常跑码。

网友:
楼主半夜不睡觉,还那么努力发帖,精神可嘉啊

网友A:
第二个案例中,U5是393  是开漏输出,所以1  7脚输出12伏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记录,358输出10伏也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实战经验实在宝贵,台机板子不太好修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案例中,U5是393  是开漏输出,所以1  7脚输出12伏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记录,358输出10伏也是正常的

案例二中1、7脚应该是12伏,楼主的说法值得商榷!

网友:
讯维出来的人技术真不错,有时间一定去讯维学习一下修板技术。

网友:
鼓励鼓励   精神可嘉啊

网友:
CF50一般来说换圆柱晶振都会好的,我有几块都是换晶振都好了。

网友(2014-05-14):
赞一个,思路很清晰,受教了

网友:
多谢了,只有晚上有时间,白天修板没空哈

网友(2014-04-14):
有几个例子还是挺好的

网友:
学习了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案例中,U5是393  是开漏输出,所以1  7脚输出12伏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记录,358输出10伏也是正常的

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是运放上面的电压不是12v 输出10左右百分百坏掉,实测最后一个富士康主板,如果我只换场管,总线电压就成2.2v了,举几个实例,大部分的总线供电 d极都是1.8v 按你的理论,那总线供电都偏高了,我可以给你上图,我修的这块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是运放上面的电压不是12v 输出10左右百分百坏掉,实测最后一个富士康主板,如果我只 ...

因为你的场管是坏的,换了场管后,控制电压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场管是坏的,换了场管后,控制电压会降低

你的理论肯定有问题,别的我不想讨论,用事实证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是运放上面的电压不是12v 输出10左右百分百坏掉,实测最后一个富士康主板,如果我只 ...

393是比较器,开漏输出。由12V上拉,去驱动管子。
324是运放,内带上拉电阻

网友(点评):
新手不懂,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不装场管或者场管不良,393的1 7脚有12V的电阻上拉,此时电压会出现12V,换上好的场管后,由于负载的原故,此时就出现了5V左右的电压,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在电子城修了二年多主板,说真的,真正说358 393 这样的比较器 坏的,真没碰到一块,一般它控制的电压不对,都是比较极电阻变值引起,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一下先

网友:
目睹了现场,颇有感慨,学习了,来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是运放上面的电压不是12v 输出10左右百分百坏掉,实测最后一个富士康主板,如果我只 ...

我觉得最后那例换场管应该就会好的,运放没坏。呵呵

网友:
楼主利害。看到学学。

网友:
师兄,很给力啊

网友:
没细看不过能看出来楼主很用心,写的很细

网友:
楼主修主板的技术牛逼啊!!!我感觉台式机主板难修啊……

网友:
g41的板子着实不好修。过渡板子。

网友:
手头真高。……。…。…。…。………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
、台式机板子修的少,来围观一下!

网友:
NV 单桥不好修,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换桥又不划算。

网友:
总结的非常详细,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厉害  台式机 我就不会修 只会点简单的。

网友:
楼主叼炸,最喜欢照顾新手的经验贴了

网友:
LZ很厉害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够细心!

网友:
每天论坛看几贴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多发点维修经验共享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主板维修真的很难啊。太多电路了,

网友:
学者了乐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台式的靠经验修的快,很多是常见故障,有经验直接命中目标解决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学学 好贴加分

网友:
华硕822算是能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到过你列出来的案例  估计是通病 吧

网友:
有些还是可以学习的

网友:
过来看下技术

你已经回复类似评论好几条了,,

网友:
楼主板子修的很多哦~~~呵呵~~~看了你的帖子是不是也会秒掉很多主板呢

网友:
实地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你真乃大湿啊,小弟在此学习

网友:
运算放大器,坏的没有见过,一般不会考虑运算放大器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lihaiya   厉害呀    好呀

网友(2014-06-07):
HAO好屌哟!

网友:
GA 我也碰到过,没修好

网友:
写得很好。。 我一看到NF的主板就想到加焊。。

网友:
楼主会搞内存不,会加我QQ562593156

网友:
谢谢楼主,我会努力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跟你学习了!

网友:
先收下,上面案例是碰南桥晶振吗?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第一块板如果在跳帽上测也是没有电压的对吗?

网友:
这都是好的经验呀。

网友(2014-07-12):
都是维修高手啊。。汗

网友:
CF50一般来说换圆柱晶振都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案例中,U5是393  是开漏输出,所以1  7脚输出12伏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记录,358输出10伏也是正常的

最后一个记录,358输出10V,场管D级2.2V输入,如果只更换场管,那场管S级输出应该为2.2V喔!总线电压不就不正常了吗?请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
楼主利害。看到学学

网友(2015-10-06):
引用 网友C:
393是比较器,开漏输出。由12V上拉,去驱动管子。
324是运放,内带上拉电阻

这里电阻上拉12V也是场馆G级饱和导通电压,如果是5V左右电压的话,5VSB和VCC5V是完全不能切换为5VDUAL电路提供供电电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块板如果在跳帽上测也是没有电压的对吗?

是的,跳线帽电压一般是VBAT中间经过双二极管压降和电阻限流得到。

网友:
楼主很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