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主板求解决

楼主(2014-04-14):
自己不太懂维修!只是平常在论坛里看看帖子乱逛!请各位不要抛砖!
现在主板情况是这样的,上电显F2不动或者显40不动,时钟10秒规矩闪烁一次
盲修干掉了IObiosbios芯片都有换掉,针状还是依然,后续乱查SPD有3.3v,情况不妙的是SDA SCL异常,正常应该也是3.3v吧!
下面上几个图,不知道这样测试是否正确,到这里我没法往下面走了!
跑线能力差,且图纸没有这个板子版本(GA-770T-D3L Rev:1.3
希望大师教教我怎么恢复SDA SCL的电压!

118脚SCL电压0.7v

238脚SDA无电压

238脚SDA对8脚芯片第8脚也是无电压

118脚SCL对8脚芯片的7脚电压也是0.7V

8脚芯片特写

网友A:
不懂就报名去学,你这样子即使人家跟你说了,你还是不懂原理呀,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报名去学,你这样子即使人家跟你说了,你还是不懂原理呀,对吧?

针对事情不要针对人!不是每个人的爱好的愿望都能达成的!
此贴凌晨发出可见我没什么太多时间!一年能修好两三块已经有成就了!

网友B:
你这是新塘科技芯片,我没PDF,

网友C:
指正一下,技嘉的板子开头GA和MA是不一样的,你的应该是GA-770T-D3L. R.13    PSAAWORD  :rmadept.        238PIN为SMBDATA, 系统单元什么乱遭数据,正常位3.3V。 有接ICS  ,SB。 和你那个鸟6267。 图给你了,有能力自己搞定,搞不定私信我。 要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新塘科技芯片,我没PDF,

多谢回复!拆掉这个芯片A14电压被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正一下,技嘉的板子开头GA和MA是不一样的,你的应该是GA-770T-D3L. R.13    PSAAWORD  :rmadept.         ...

好不容易用会洋文,还拼错了,PASSWOR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新塘科技芯片,我没PDF,

yes sir万分感谢!

网友:
先上内存再量看看,一般与南桥旁边两个三极管相连的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思路不对。这种故障一般先刷个BIOS看下。不要动不动就拆这拆那。

网友:
d3的内存测试电压点不是在两头吧 在中间的位置   这和d2的不一样   一般内存槽旁边那组电感有电压 它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你这问题先从BIOS入手吧  cpu还没有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思路不对。这种故障一般先刷个BIOS看下。不要动不动就拆这拆那。

一看朋友就没耐心不是说刷了BIOS且换了BIOS芯片吗

网友:
看来图是白传了,118和238不正常,刷BIOS ,是要刷到移民火星的时代么。

网友E:
楼主其他的电压有吗? 桥上面那些电容有电压吗?   或可以压着桥试试

网友:
先去报名学学维修吧,基本的理论要通,不然人家说了你 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其他的电压有吗? 桥上面那些电容有电压吗?   或可以压着桥试试

其他电压都有啊

网友:
此问题修复,多谢5楼的师傅给出宝贵的图纸和鼓舞。
沿着内存的SMBDATA和SMBCLK一路查下去,但是走了很多弯路!应该先查内存插槽附近却查最远的!
这个板子的U116芯片在电池座底下找了好几天!找到这里SMBDATA和SMBCLK的电压还是没出来!
更具图纸找到内存附近的ESD12管子,这管子和U116相通,去掉管子电压恢复3.3V全出来了,蜂鸣器也工作了,
不知道是什么管子看图全是二极管标志在料板上拆了个换上OK。貌似不用这个管子也行!

网友:
先学会原理,在按照原理一步一步的检查,重点是供电和信号,思路要清晰,并且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