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回答下新手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故障过成:1.通电后——2.电机转动——3.磁头扫盘体十余次后复位——4.电机停转,系统bios找不到硬盘,开机卡在Sata Auto-Detected,有几种故障可能?由易到难维修从哪入手?固件丢失由几种故障引起?

部分判断:
㈠.电路板无明显烧伤,但放在静电袋里高温长时间用过电路板有点黄,不能绝对排除不是板子问题
㈡.开盘后未发现4个磁头损坏
㈢.发生系统bios找不到硬盘之前,两千多个就坏扇区已被修复,未发现新的坏扇区,接从盘读写正常

补充内容 (2014-4-14 12:42):
㈡.开盘后未发现4个磁头损坏,不能绝对排除不是电容元件问题
㈢.发生系统bios找不到硬盘之前,两千多个就坏扇区已被修复,未发现新的坏扇区,接从盘读写正常,不大可能盘片问题
固件丢失由几种故障引起?

补充内容 (2014-4-14 13:16):

补充内容 (2014-4-14 13:18):
系统主盘故障之前听到异响后就找不到硬盘了,硬盘从未摔碰过

补充内容 (2014-4-14 13:31):
请专家回答这个故障那种可能性更大?

补充内容 (2014-4-14 13:37):
还有其他故障引起的固件丢失吗?

补充内容 (2014-4-14 13:56):
只有电路板和磁轴会造成固件丢失对吗?

补充内容 (2014-4-14 14:01):
我是刚刚才开始学修硬盘的,望专家给以答复

网友:
有没有看懂

网友:
补充内容 (2014-4-14 13:37):
还有其他故障引起的固件丢失吗?

补充内容 (2014-4-14 13:56):
只有电路板和磁轴会造成固件丢失对吗?

补充内容 (2014-4-14 14:01):
我是刚刚才开始学修硬盘的,望专家给以答复

网友:
在主板上有个恢复默认设置选项,你开机的时候不停按键盘上的DEL键就可以进入了,进入主板设置不同型号的主板设置模式也不一样,但是都会有一个带有“load”的选项,带这个单词的选项就是恢复主板默认设置,没有正常里面会有二个带“load”的选项,都选中,然后选择“是”或者“yes”;

网友:
扔了吧,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硬盘现在不认盘?引起不认盘的原因有,板,磁头,固件等
㈡.开盘后未发现4个磁头损坏    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开盘了?如何确定磁头好坏的?
写了那么多,看的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