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BGA 要注意什么啊?

楼主(2014-04-14):
我已经很小心了,支架分散固定好了。下风嘴里板子2毫米左右,能轻微按动。上下都对其的。都是一样加焊。结果我焊的就是不好,师傅焊也没提前结束过。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各位解答下。
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是固定的温度跟时间,250°30秒之类的,然后等完了之后取下来就OK了,你师傅没让你准确做多少度跟多少时间吗。而且不同机子,焊接温度跟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芯片大了 温度也要大 灵活运用

网友:
其实当珠子亮了你就可以关闭。或者说珠子亮了让它珠子更饱满继续焊接10几秒再关。。。。具体看经验。你做得多成功率就越高越有把握。

网友:
之前在师父那做事,三温区的机器,可以设曲线的,都是一个曲线搞定的。现在两温区的老机器,要分有铅无铅,看芯片大小选上风口大小,据风口大小调查上风口温度,好像没多少技术含量。当然ThinkPad灌黑胶的对手法有点要求了

网友:
这的BGA温度和时间都是设定好的,自动冷却。我想问要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