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4-14):
工控机主板,没找到版号,CPU4,631,3.0GHZ/800/2M,DDR2内存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加电检测发现CPU供电没有,
2、        加电测所有供电电感,发现L61供电电感电压输出只有0.3V,不正常,检测其对地阻值为20多因其在北桥旁边,估计是给北桥供电的,所以阻值低也算正常,应该正常(因没图纸只能凭经验了)
3、        因测量Q44高端管D极12V正常,应该不会是高端管,
4、        为了排除低端管击穿造成此供电不正常,拆了低端管Q45,测量低端管正常,
5、        测量主板上低端管位置上各极焊盘对地阻值,发现低端管G极对地阻值为零。不正常
6、        由此判断是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拆了旁边的U24,低端管G极阻值回来了
7、        更换U24 ,ILS 6520 ACBZ供电芯片,故障解决。

补充内容 (2014-4-15 09:16):
供电芯片是 ISL 6520 ACBZ

网友A:
高手   不措。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不措。思路很清晰

高手不敢当,多修了几年而已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不跑码   一代内存的   有空看看    学习

网友C:
可以向你学习学习呀

网友D:
G级短路了还怎么显示哦,直接保护了,不出供电的还好啊,要是复位都出来了还不跑马那才头痛了,工控的板子又找不到图纸,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向你学习学习呀

这种机子怎么报价啊

网友F: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低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低端管

也叫下管,是脉宽调制电路里的元器件,是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子怎么报价啊

品牌机,看机器,看客户灵活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G级短路了还怎么显示哦,直接保护了,不出供电的还好啊,要是复位都出来了还不跑马那才头痛了,工控的板子 ...

供电不出来当然没显示,如果没复位,有没有图纸,那就代换CPU,刷BIOS,南桥,北桥搞一遍,嘿嘿,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不跑码   一代内存的   有空看看    学习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慢慢查吧

网友G:
一步一步来检测,LZ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步一步来检测,LZ经验丰富

呵呵,多修了几年,有点经验

网友H:
供电电路先测工作条件,条件正常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供电电路先测工作条件,条件正常测阻值,

我是喜欢先测阻值,排除短路,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I:
公共机一般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公共机一般能找到图纸吗?

找不到,连版号都没有,能找到芯片图纸就不错啦

网友J: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值得学习了,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值得学习了,好样的

修多了就有经验了,不过电路基础还是要扎实点好

网友:
谢了,兄弟,咋不给评个分呢

网友K:
整么着  也要几百 上千吧  看机子 看客户 定咯

网友L:
学习一下,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整么着  也要几百 上千吧  看机子 看客户 定咯

还是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一下,思路清晰

谢谢,呵呵

网友M(2014-06-30):
我这也有一片工控板开机无显示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谢谢,学习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也有一片工控板开机无显示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谢谢,学习了先

不客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