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是修道delln5030和m5010这两种机子报警七声不显

楼主(2014-04-14):
最近都是修道好几个dell的机子,型号是n5030和m5010这两种型号,报警七声不显示,90%都是显卡问题,加焊下就好了,这算通病吗

同意楼主!

网友:
肯定算是通病啦  都不知道修多少个了

网友:
肯定算是通病啦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就是M5010,开机七响…… 小白一个,想了解这情况才进入论坛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就是M5010,开机七响…… 小白一个,想了解这情况才进入论坛的- -!

要是开机七响还是不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开机七响还是不亮显卡

开机屏幕没动静,之后就开始七响报警了

网友:
是北桥吧。不是显卡。

网友:
这种板子设定的人性化,自己人也好修理。

网友:
这是通病  都知道

网友:
算是通病啦

网友:
都不敢加焊了,好多都返修,现在直接换。

网友:
这都多少年前的了。。。。 还有报警8声的, 屏线问题 也是通病

网友:
AMD 北桥问题 !

网友:
这机器就是有通病的呀

网友:
最近我也修了不少DELL 报警的,不是显卡就是AMD的北桥

网友:
绝对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