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脚的二极管怎么测量?

楼主(2014-04-14):
二脚的普通二极管,还好说,但三脚的就不明白了,求高手解惑!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
看电路图测试

网友:
看电路图测试,
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
我也不会啊 苦逼学员一枚

网友A:
一般双二极管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

网友B:
哦,可测出来的现象是什么?怎么判断?单一二极管,两头测一头小阻值,一头极大值,这是正常,可三脚的双二极管,怎么判断,我尝试用二极管档测试了,两头都是极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双二极管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

是那个单独的一脚是共用脚,对吧?

网友:
一般是中间为公共极。

网友:
先分清整正极与负极,然后按二脚方式测试。

网友:
三脚二极管有好几种,看图用二极管档位测量,记得电流从p流向n。

网友:
有3种连接方式,你要找手册才知道它内部是如何连接

网友:
用二极管档

网友:
这是双二极管,两个在一起的。

网友(2015-07-04):
引用 网友B:
哦,可测出来的现象是什么?怎么判断?单一二极管,两头测一头小阻值,一头极大值,这是正常,可三脚的双 ...

两头都是极大值的话,可能就是双二极管内部开路,这里的开路可以理解成二极管档阻值接近于一千欧姆左右。

网友:
看图啊,用二极管档测试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先找公共端,再分别测两个pn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