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P158B开机叹号红灯一直亮,不进纸

楼主(2014-04-14):
施乐P158B打印机开机一直亮叹号红灯,打印时不工作,按下上面的一个按键里面会转动但是还是不能打印,求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施乐的机器修的不多,其它品牌的打印机亮叹号 一般是因为,机盖没关好,传感器没复位,卡纸,温度异常等问题。原理设计应该都差不多,希望你能举一反三,解决故障。还可以去找施乐的维修手册,也能查到亮叹号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施乐的机器修的不多,其它品牌的打印机亮叹号 一般是因为,机盖没关好,传感器没复位,卡纸,温度异常等问 ...

谢谢你的,是 传感器问题

网友:
不谈谢,在帮助你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C(2020-11-19):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是 传感器问题

请问是哪个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