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山寨本拔掉硬盘可以开机,硬盘插回去开不了机,

楼主(2014-04-14):
白色山寨三星本本不开机,拆机后可以开机,以为没事了,装机后又不开机,当装到硬盘的时候不开机了,换一个好的硬盘也不开机,排除硬盘问题,插上硬盘测也没见有短路,不过开机好像USB  5V跟着变低,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A:
可能是系统供电的 戴载能力变低了。供电不足 可以考虑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系统供电的 戴载能力变低了。供电不足 可以考虑更换试试。

这个我也想过了,按开关的时候5V会拉低,山寨本图纸不好找,

网友:
查下硬盘接口供电的电容,有可能电容变质啦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个解决

网友:
搞定了,是5V供电旁边有个220  6.3V的电容虚汗了,版号是I81 MB VER:E    换了一个330的OK,

网友:
看插上硬盘主板有没短路,南桥可能性更大

网友:
电容不是虚焊吧 应该是电容性能不良了 导致带负载的时候输出的供电被拉低!

网友:
硬盘接口供电的电容

网友:
谢大家,是5V待机旁边的电容虚焊了,是园的那种6,3V的电容,我是从硬盘接口跑的线路,跑到待机5V的时候表笔动了电容就掉出来了,换个330的电容OK了,

网友:
如果楼主有示波器应该早就好了吧。 嘿嘿,。 波波一抓 无出可逃

网友:
支持3L我一开始修的时候经常怀疑桥,显卡慢慢的发现真正坏的比例并不高,大多数都是电路问题,维修思路才是最重要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硬盘短路吧,看下硬盘供电吧。

网友(2014-11-15):
遇到两个插硬盘掉电的了  都让换的主板

网友:
原来是电容虚焊,恭喜楼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