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没有待机 3v5v

楼主(2014-04-14):
CQ43没有待机 3v5v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差待机条件 待机室友3 5V的

网友A:
3.3 5V  均无电压么?  对地测下电杆阻止多少?

网友B:
会查图纸么?不会差的话就看看 公共点下来没 然后换芯片试试 一般都要看条件的 你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查图纸么?不会差的话就看看 公共点下来没 然后换芯片试试 一般都要看条件的 你会吗》?

嗯 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 5V  均无电压么?  对地测下电杆阻止多少?

都没有电压  EC 电路问题  已经解决

网友:
51123 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没有3 5 V 先看图呀。在查条件呀。

网友:
看看 3v 5v 电感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