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m3 板

楼主(2014-04-14):
映泰amd主板 各部分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cpu  那位大神见过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A:
是单桥还是双桥啊,,在就是查始终的。1.6看到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桥还是双桥啊,,在就是查始终的。1.6看到没有啊

双桥的   那的1.6??

网友:
压北桥试下

网友:
换过CPU没有,先换U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先换CPU看看,

网友:
再看看看桥周边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时钟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