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电流到1.4A不动

楼主(2014-04-14):
好多人说0.75通病 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每次加焊一下U54就好了 但非常不稳定 求高手教我

网友A:
有刷过BIOS吗,  或者换个BIOS芯片刷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过BIOS吗,  或者换个BIOS芯片刷刷,试试看

不用刷 和BIOS应该没关系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吧

网友:
故障描述太简单了吧

网友:
U54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为什么加焊U54

网友:
内存的供电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