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液晶电视主板的24V供电,是用在什么电路上?如果改用18V ...
[索尼(SONY)]
液晶电视主板的24V供电,是用在什么电路上?如果改用18V供电可以吗?

网友(2014-04-14):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24V供电到高压板

网友:
非常感谢鹰飞长空师傅指点。24V供电给高压板,液晶电视主板的其它电路,好像也要用到24V供电的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24V是高压板用的。。。其它12V。5V就够了。